无线操作手柄产品求助

楼主(2016-04-11):
现有一个比例调节阀,想在现场通过一个无线操作手柄传输一个4-20mA信号进西门子的PLC300模块,然后再通过模出模块实现阀门开度的增大或减少。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这种产品??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现在西门子不是都可以网络触摸屏控制了,直接在触摸屏里面做一个控制的模块,然后用无线控制

网友B:
  现在有无线屏,你所说的 4-20 MA 是模块给的还是现场仪表还是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无线屏,你所说的 4-20 MA 是模块给的...

 我是想由现场操作手柄发出一个4-20mA的信号,由PLC来接收,然后PLC再来调节阀门开度

网友C:
赏学习一下,希望是好东西~~赏学习一下,希望是好东西~~赏学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