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连接欧姆龙CP1L-E能连上吗?

楼主(2016-04-11):
近期在用欧姆龙CP1L-EM30DT1-D,想连接亚控的组态王,从亚控的网站上下载了最新的驱动,在设备中选择了最新的omron--cp--Ethernet,给欧姆龙PLC设定的IP地址是192.168.250.1,给电脑设定的IP是192.168.250.2,其他选择的是默认,组态王的设备地址里设定的是192.168.250.1:2:0:9600:1,用测试功能进行读取的时候读到的所有寄存器都是0,并且不能写,如果是设定成了192.168.250.1:2:1:9600:1,则只有第一次读的时候是成功的(数据也全是0),然后马上提示“与硬件设备通讯失败,请检查通讯参数”,有用过的吗?请大侠给知道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组态王没有连接过CP1L-E的型号吗?

楼主:
用这款PLC的人不多是吧?

网友A:
为什么需要选组态王呢?

用紫金桥或者易控不行吗?

当年我为了托利多电子秤,曾经给亚控送5000钱过去才给我开发驱动程序,从那以后我就直接禁用亚控

网友B(2017-10-17):
你做成功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