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XH C60T 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6-04-11):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PLC第四轴回原点我用的是DOG方式2,每次回原点完成都会将Y11复位,本来Y11是置位的。一直找不到原因。请问下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期待高手出现

路过

网友B:
数据表设置的时候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C:
Y10是FPXH 本身自己定义的“脉冲偏差清除信号”,所以会在回原点后清除啦,如果你要用做通用输出,要在系统寄存器重新设定的

网友B(2016-05-12):
把偏差清除信号的时间设为0就可以了

楼主(2016-06-18):
引用 网友C:
Y10是FPXH 本身自己定义的“脉冲偏差清除信号”,...

没找到那里可以设置啊!

网友D(2016-11-08):
大师!着个问题解决没,我也是刚用着个指令 只有一个信号!就是X原点信号,我要回原点要怎么操作!

网友E(2018-05-08):
楼主有这方面的程序案例吗,求分享,可私聊657661821

大橙子!!!

网友:
难得不错的资料,必须赞,好,顶楼主

网友F: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行高低16位数据交换,怎么判断发送是否正确,有例子吗。邮箱2029921776@qq.com,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