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三菱PLC和昆仑通态显示屏实现电子秤功能

楼主(2016-04-11):
现有一台三菱fx3u  plc和fx2n-4AD   ,另外有一个压力传感器和昆仑通态的显示屏,想要实现在显示屏中显示压力传感器的实时数据(就是用plc做成电子秤的样子),应该怎样编写plc的程序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使用FROM和TO指令读写模块的数据,然后通过计算处理得到,可查看手册。

楼主:
我刚自己接触plc不太懂,有尝试使用过手册上面的例子程序,上面的程序是把数据存到寄存器,然后用屏幕读取寄存器的数据,我想问下,如果称重的数据是不断变化的,那上面的数据也会一直变化么?还是说运行一次就只读到一次的数据呢?谢谢解答

引用 网友A:
使用FROM和TO指令读写模块的数据,然后通过计算处理...

网友A:
是在变化的,还要通过比例把读取的值转化成重量值,这样更直观,比例值要通过测试却定

楼主:
好的,谢谢回答。我再尝试一下。

引用 网友A:
是在变化的,还要通过比例把读取的值转化成重量值,这样更...

网友B:
   要熟悉 PLC 程序的编写

1,刚接触的话,建议你先看看 三菱PLC 的学习视频,如没有可以找 乐水工控生活 小店有

2,屏的话,你要会使用软件 ,能做画面编程,然后连接变量

网友C:
三菱PLC就是模拟量读取,然后进行四则运算即可。

至于昆仑通态触摸屏,直接建好对应变量做好对象即可

楼主:
你好,我想实现传感器实时数据的读取,因为第一次接触plc,参照手册上的例子改成这样,然后在昆仑通态设置了这样的两个按钮和输入框,连接后还是无法读取,请问能帮我看看程序是哪里出问题了吗?谢谢。

引用 网友C:
三菱PLC就是模拟量读取,然后进行四则运算即可。至于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