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这样真的没问题么

楼主(2016-04-11):
电动机的三项线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发现电阻都是0,这样的电动机真的可以用么,真的没问题么,总感觉不能理解啊,希望有哪位大神能讲解下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何种万用表,其实电动机三相线的电阻是很小的,要精确测量要用毫欧表才行。

楼主:
这样啊,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电机超过22KW,普通万用表基本就没法分辨其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超过22KW,普通万用表基本就没法分辨其电阻了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何种万用表,其实电动机三相线的电阻是很小的...

网友D:
我用一般的数字万用表200欧挡判断电机的基本90/100正确。

网友E:
大电机的铜绕组很粗,所以组织是非常小的,万用表的分辨率很低的

网友B:
三菱PLC就是模拟量读取,然后进行四则运算即可。

至于昆仑通态触摸屏,直接建好对应变量做好对象即可

网友F:
容量越大的点击,绕组阻值越小,万用表有的是测不出来的,你得用电桥才能准确的判断出来。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明白了

网友G:
功率越大的电机电阻越小,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