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线改id的时候操作错误,导致不能用了,怎么办?

楼主(2016-04-11):
    最近做的项目要和客户的上位机进行串口通讯(上位机是mic mini),当时客户发过来了一份协议,其中有一条是将串口线的id改为某一个固定的值,改id的软件也是客户提供的,英文版,看说明书也看不懂,之前的同事演示过,很久不用就忘了,这次自己改的时候操作失误,改错地方了,导致串口线再链接电脑的时候无法显示了,后来另一个同事给了一份操作说明书(之前他改过,就自己截图保留了一份),将其他没改过的都改了,唯独这条改过的还是显示不出来,不能用了。在此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该如何处理?这条线寄回厂家重新刷新一下还可以用不,谢谢了!串口线和软件截图如下

网友A:
串口线的ID和串口线关系不大,只是电脑分配给他的地址改了,你重新安装驱动,然后更换一个U口试试,要么你就把串口ID再改回去,应该没啥问题。如果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串口线插到别的电脑试试。

网友A:
你把这个改ID的软件发上来,叫大家帮你试用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