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7.3通用对话框程序

楼主(2016-04-11):
用wincc写通用对话框C程序时

按钮的onclick事件

#pragma code ("comdlg32.dll")

#include "commdlg.h"

编译时提示 can not find #include file commdlg.h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c语句如下:

BOOL bstate;

bstate = GetTagBit("tagname");

if(bstate)

{

SetTagBit("tagname",0);

}

else

{

SetTagBit("tagname",1);

}

网友B:
你搜索一下有没有这个 commdlg.h文件。如果有的话,你看看软件设置的头文件路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