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性能参数

楼主(2016-04-11):
压力传感器是指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所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压力压力传感器,是指能感受压力并将其转换为与压力成一定关系的电信号输出的压力传感器。在选用压力压力传感器时需要了解其性能参数。

1、稳定性

压力传感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性能保持不变化的能力称为稳定性。影响压力传感器长期稳定性的因素除压力传感器本身结构外,主要是压力传感器的使用环境。因此,要使压力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压力传感器必须要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在选择压力传感器之前,应对其使用环境进行调查,并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选择合适的压力传感器,或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小环境的影响。

压力传感器的稳定性有定量指标,在超过使用期后,在使用前应重新进行标定,以确定压力传感器的性能是否发生变化。

在某些要求压力传感器能长期使用而又不能轻易更换或标定的场合,所选用的压力传感器稳定性要求更严格,要能够经受住长时间的考验。

2、灵敏度
通常,在压力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希望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因为只有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变化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值才比较大,有利于信号处理。但要注意的是,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高,与被测量无关的外界噪声也容易混入,也会被放大系统放大,影响测量精度。因此,要求压力传感器本身应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尽量减少从外界引入的厂扰信号。

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是有方向性的。当被测量是单向量,而且对其方向性要求较高,则应选择其它方向灵敏度小的压力传感器;如果被测量是多维向量,则要求压力传感器的交叉灵敏度越小越好。

3、频率响应特性

压力传感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决定了被测量的频率范围,必须在允许频率范围内保持不失真的测量条件,实际上压力传感器的响应总有—定延迟,希望延迟时间越短越好。

压力传感器的频率响应高,可测的信号频率范围就宽,而由于受到结构特性的影响,机械系统的惯性较大,因有频率低的压力传感器可测信号的频率较低。

在动态测量中,应根据信号的特点(稳态、瞬态、随机等)响应特性,以免产生过火的误差。

4、精度

精度是压力传感器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是关系到整个测量系统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压力传感器的精度越高,其价格越昂贵,因此,压力传感器的精度只要满足整个测量系统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不必选得过高。这样就可以在满足同一测量目的的诸多压力传感器中选择比较便宜和简单的压力传感器。

如果测量目的是定性分析的,选用重复精度高的压力传感器即可,不宜选用绝对量值精度高的;如果是为了定量分析,必须获得精确的测量值,就需选用精度等级能满足要求的压力传感器。

5、线性范围

压力传感器的线形范围是指输出与输入成正比的范围。以理论上讲,在此范围内,灵敏度保持定值。压力传感器的线性范围越宽,则其量程越大,并且能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在选择压力传感器时,当压力传感器的种类确定以后首先要看其量程是否满足要求。

但实际上,任何压力传感器都不能保证绝对的线性,其线性度也是相对的。当所要求测量精度比较低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将非线性误差较小的压力传感器近似看作线性的,这会给测量带来极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