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学基本知识

楼主(2016-04-11):
一. 电路

1. 电路机基本组成和作用各是什么?

答:电路由电源、用电器、导线、开关四部分组成。他们的作用分别是:电源提供电能,用电器消耗电能,导线是输送电能,开关控制电路。

2. 常见的三种状态电路是什么?各有什么特点?

答:电路通常有三种状态:一是通路,处处连通的电路叫做通路。特点是电路中有点流,电源和用电器两端都有电压,用电器能正常工作。 二是开路,某处断开的电路叫做开路。特点是电路中没有电流,用电器不能工作,但电源两端有电压,用电器两端没有电压。 三是短路,用导线直接把电源两极连接起来,或者把某部分电路两端直接连接起来,叫做短路。前者成为电源短路,因为这时电路中电流很大,可能烧坏电源或造成火灾,所以不允许将电源短路。后者称为用电器短路,用电器短路时,电流全部通过导线,用电器将停止工作(名存实亡)。但要注意,并联电路中用电器短路,同时会造成电源短路,这是不允许的。(简称“一短多短”)

3. 什么叫电路?它有哪两种连接方式?

答:用导线把电源、用电器、开关等元件连接起来的电流路径叫做电路。它有串联、并联基本两种连接方式。把元件逐个顺次连接起来的电路叫做串联电路;把元件并列连接起来的电路叫做并联电路。

4. 电路的特点是什么?

答:

(1) 路径特点:串联电路只有一条电流路径,并联电路有多条电流路径。

(2) 元件位置与作用特点:串联电路元件作用与位置无关,并联作用元件与位置作用有关。即干路与支路元件位置不能互换。

(3) 开关控制特点:串联电路只需一个开关就可以控制整个电路的通断。并联电路需多个开关,其中干路开关控制整个电路的通断。支路开关控制所在支路的通断。

(4) 电路工作特点:串联电路某个用电器将影响其他用电器的工作(简称“互相影响”)。并联电路某支路用电器的通断,不影响其他用电器的工作(简称“互不影响”)

(5) 电流关系特点: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并联电路中干路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

(6) 电压关系特点: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等于各部分电路两端的电压之和。并联电路中总电压与各支路两端电压都相等。

(7) 电阻关系特点:串联电路总电阻等于各部分电路电阻之和,由此可见,电阻串联时相当于增加了导体的长度,所以总电阻比每一个分电阻都大(简称“越串越大”)。并联电路总电阻的倒数等于各支路电阻倒数之和,由此可见,电阻并联相当于增加了导体的横截面积,所以总电阻比每一个分电阻都小(简称“越并越小”)

二. 电流

1. 电流是怎样形成的?电流方向是怎样的?电路中电流方向如何?形成持续电流的条件是什么?

答: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把正电荷定向移动方向规定为电流方向。在电路中,外部是

从电路正极出发,经过用电器回到负极。形成持续电流的条件是:要有电源和形成通路

2. 什么叫摩擦起电?实质是什么?自然界存在哪两种电荷?电荷有什么性质?

答:用摩擦的方法使物体带电叫做摩擦起电。它的实质是电荷的转移。自然界中只存在正电荷和负电荷两种。 电荷之间的性质是:同种电荷互相排斥,异种电荷互相吸引。

3. 电流的大小用什么测量?怎样测量?应注意什么?电流有哪三种效应?

答:电流的大小用电流表测量,使用方法是把电流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让电流从正接线柱流入,从负接线柱流出(简称“正进负出”)。注意:由于电流表的内阻很小(可视为导线)所以使用电流表时,不允许将电流表直接接在电源两极。否则可能烧坏电流表。 电流的三种效应为:热效应,磁效应,化学效应。

三. 电压

1. 电压,电源的作用各是什么?用什么来测定?它与电流表的使用有哪些不同?

答:电压是使自由电荷发生定向移动,形成电流的原因。电源是提供电压的装置。电压的大小用电压表来测量,使用方法是将电压表并联在被测电路两端,让电流从正接线柱流入,负接线柱流出。它们使用不同的是:电流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电压表是并联在被测电路两端。由于电压表的内阻很大(可视为开路)所以可以直接接在电源两端。

2. 生活中应记住那些电压值?

答:一节干电池电压1.5V;一节虚电池2V;家庭电路电压220V;动力电电压380V;人体安全电压不高于36V。

3. 怎样利用电压表来判断电路故障?

答:当电路处于开路状态时,把电压表并联在某两点之间,如果电压表有示数,则故障就在被并联的那两点之间。

三. 电阻

1. 什么叫电阻?它有哪些性质?

答: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叫做电阻。它是导体本身的一种性质,可用R=U\I计算,但大小与电压,电流无关。与材料,横截面,长度有关。

2. 什么叫变阻器?它有哪两种?原理是什么?优越点是什么?

答:能够改变电阻的仪器叫变阻器,它有滑动变阻器和电阻箱两种。

原理是:材料,横截面一定,改变长度,改变电阻大小。滑动变阻器的优点是:能连续改变接入电路中的电阻,缺点,不能读出接入电路中的电阻。变阻箱的优点:能读出接入电路中的电阻值,缺点:不能改变接入电路中的电阻。

网友A:
阿萨达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