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PID适用于三个参数变化的情况吗?

楼主(2016-04-11):
如题,请问增量式PID公式适用于PID三个参数实时变化的情况吗?为什么?

网友A:
三个参数变化范围怎么样?有正有负吗?这个要看情况而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参数变化范围怎么样?有正有负吗?这个要看情况而定了,

Kp,Ki,Kd一般是正的,范围大约在K士K/2。

网友A:
个人觉得只要能保持PID输出对误差的特定关系就适用,比如误差变大的时候PID输出也是增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