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电阻和人体允许电流-电压对人体的影响和选用要求

楼主(2016-04-11):
(1)人体电阻

主要由体内电阻和皮肤电阻组成。体内电阻较稳定,约为500Ω。皮肤电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变化范围较大。因此,人体电阻不是固定数值。当人体皮肤外部的角质层完好无损,且处于干燥、洁净的情况下,人体电阻可达40~100kΩ。当皮肤处于潮湿状态,受到损伤或带有导电性粉尘时会降低人体电阻。

影响人体电阻的因素除皮肤厚薄外,皮肤潮湿、多汗、有损伤,附有带电粉尘都会降低人体电阻;接触面积大,接触压力增加也会降低人体电阻;通过电流加大,通电时间加长会增加发汗发热也会降低人体电阻;接触电压增高,会击穿角质层,并增强机体电解也会降低人体电阻。

(2)人体允许电流

在摆脱电流范围内,人体触电以后能自主地摆脱带电体而解除接触电危险,因此,一般情况下可以把摆脱电流看作人体允许的电流。在装有防止触电的保护装置(保护器)的场合,人体允许通过的电流可按40mA考虑,在空中、水面可能因电击造成严重二次事故的场合,人体允许电流应按不引起强烈痉挛的5mA考虑。

电压对人体的影响和选用要求

(1)电压对人体安全的影响

通常确定对人体的安全条件并不采用安全电流而是用安全电压。当人体接触电流后,随着电压的升高,人体电阻会有所降低;若接触了高压电,则因皮肤受损破裂而会使人体电阻下降,通过人体的电流也就会随之增大。

(2)不同场所对使用电压的要求

①无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

②有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

③有特别触电危险的建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