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带电作业工具的使用与保管方法

楼主(2016-04-11):
带电作业工具在使用前必须检查,发现绝缘工具受潮或表面损伤、脏污时,应及时处理并经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不合格的带电作业工具应及时检修或报废,不得继续使用。

绝缘工具在使用前,应用绝缘电阻表(2500~5000V)、绝缘工具检测仪进行分段检测,每2cm测量电极间的绝缘电阻值不低于700MΩ。

屏蔽服装应无破损和孔洞,各部分应连接完好,屏蔽服装衣裤最远端点之间的电阻值均不大于20Ω。

常用带电作业工具的使用

使用带电作业工具的每一个人,都应掌握以下基本要点:工具的使用范围,在何种电气装备上使用及限制,以及有关环境或作业方法;工具使用前的检查,以确保工具(电气和机械性能)完好;工具是否在预防性试验周期内。

屏蔽服的使用:使用前应用万用表和专用电极(每个电极重lkg,底面接触面积为1cm2)进行测量,测量方法是将被测屏蔽服套在普通布工作服上,各单个间连接好,再将两个电极分别垂直平放在各被测点上,检测手套与短袜及帽子与短袜间的电阻。测点位置应位于接缝边缘及分流连接线30mm处。整套衣服任何两个最远端点间的电阻值均不得大于标准规定值。需说明的是使用专用电极检测整套衣服的电阻只有在对整套服装使用安全性有怀疑时才进行。一般只要进行外观检查,没有破损和断裂即可。

使用时必须注意:各单位之间(指帽、衣、手套、裤、袜或导电鞋)必须连接可靠;冬季应穿在棉衣外面;穿阻燃内衣;屏蔽帽必须正确使用,做到帽檐不上翘,以尽可能多的屏蔽裸露的脸部,否则面部场强将急剧增加。

绝缘杆件的使用:绝缘杆件使用前必须进行外观检查,外观上不能有裂纹等外部损伤;绝缘杆件必须经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严禁使用不合格的绝缘杆件;绝缘杆件必须适用于所操作设备的电压等级,且核对无误后才能使用;绝缘杆使用时要尽量减少对绝缘杆的弯曲力,以防损坏杆体。使用前需用干燥洁净的软布擦拭绝缘杆表面,减少表面脏污的泄漏电流。

绝缘绳的使用:绝缘绳使用前必须进行外观检查,严防有金属丝物夹带缠绕;绝缘绳必须经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严禁使用不合格的绝缘绳;须根据工作荷载选用绝缘绳索种类和直径;须根据环境湿度选择防潮绝缘绳;脏污严重的绝缘绳严禁在带电作业工作中使用。

承力绝缘工具的使用:承力绝缘工具使用前必须进行外观检查,外观上不能有裂纹等外部损伤;承力绝缘工具使用前还需检查连接件情况,确保牢固可靠;绝缘杆件必须经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严禁使用不合格的绝缘杆件;绝缘杆件必须适用于所操作设备的电压等级,且核对无误后才能使用;绝缘杆使用时要尽量减少对绝缘杆的弯曲力,以防损坏杆体。使用前需用干燥洁净的软布擦拭绝缘杆件表面,减少表面脏污的泄漏电流。

检测设备的使用:检测前,应详细阅读检测读设备说明书,熟练掌握检测设备的操作方法,保证操作灵活,检测时首先对检测设备进行检查,以保证检测设备的完好性,从而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防护设备的使用:使用前必须进行外观检查,外观上不能有破损、划伤或变质,检查是否在试验1周期内,且检验合格,否则不得使用。

配电用绝缘遮蔽、防护用具的使用:使用前必须进行外观检查,外观上不能有破损、划伤或变质,检查是否在试验周期内,且检验合格,否则不得使用。

配电用绝缘手套的使用:使用前必须进行外观检查,外观上不能有破损、划伤或变质,检查是否在试验周期内且检验合格,并还须用充气法进行检查,否则不得使用。

绝缘斗臂车的使用:使用前必须进行外观检查,外观上不能有破损、划伤,检查是否在试验周期内且检验合格,并还须用干燥洁净抹布擦拭绝缘臂、绝缘斗外表面进行检查,然后在工作位置固定好,用下操作系统空升操作绝缘臂等一次后方可使用,否则不得使用。110kV级以上绝缘斗臂车须连接好泄漏电流表,以监视工作中的泄漏电流。

带电作业工具的保管

带电作业工具必须在合格的带电作业工具专用库房内长期保管,库房标准按DL 974《带电作业用工具库房》执行。

带电作业工具库房应配有通风、干燥、除湿设施。库房内应备有温度、湿度自动控制装置,输变电硬质绝缘工具、软质绝缘工具、检测工具、屏蔽用具的存放区,温度宜控制在5~40℃之间;配电带电作业用绝缘遮蔽用具、绝缘防护用具的存放区的温度,宜控制在10~28℃之间;库房最高气温不超过40℃,并具备超限保护及报警功能。烘烤装置与绝缘工具表面保持50~100cm距离,烘烤设备宜采用低温热风循环加热设备,烘干加热设备安装高度以距地面1.5m以下为宜,库房内的相对湿度不大于60%RH。

屏蔽服的保管:屏蔽服用完后应装入专用箱内,严禁揉摺和重压,特别是圆康铜合金丝更应注意,以免折断造成使用时放电,对带电作业人员带来刺痛感。夏天使用完后,应将其浸泡在50~100倍(与屏蔽服重量比)的50~60℃热水中15分钟,以溶解衣服中的汗水。

绝缘杆件的保管:绝缘杆件的存放设施应设计成垂直吊放的排列架,每个杆件相距10~15cm,每排相距50cm,绝缘硬梯、托瓶架的存放设施应设计成能水平摆放的多层式构架,每层间隔25~30cm。最低层离开地面不小于50cm。绝缘绳索及其滑车组的存放设施应设计成垂直吊挂的构架,每个挂钩放一组滑车组,挂钩间距20~25cm,绳索下端距地面不小于50cm。

检测工具的保管:验电器、相位检测仪、分布电压测试仪、绝缘子检测仪、干湿温度仪、风速仪、绝缘电阻表等检测用具应分件摆放,防止碰撞,可采用多层水平不锈钢构架存放。

绝缘遮蔽用具的保管:绝缘遮蔽用具,如导线遮蔽罩、绝缘子遮蔽罩、横担遮蔽罩、电杆遮蔽罩等应贮存在有足够强度袋内或箱内,再置放在多层式水平构架上。禁止贮存在蒸汽管、散热管和其他人造热源附近,禁止贮存在阳光直射的环境下。

绝缘防护用具的保管:绝缘防护用具,如绝缘服、绝缘袖套、绝缘披肩、绝缘手套、绝缘靴等应分件包装,要注意防止阳光直射或存放在人造热源附近,尤其要避免直接碰触尖锐物体,造成刺破或划伤。

屏蔽用具的保管:屏蔽用具如屏蔽服、导电手套、导电袜、导电鞋、屏蔽面罩等应分件包装,成套贮存在有足够强度的包装袋或箱内,再置放在多层式水平构架上。

绝缘斗臂车的保管:绝缘斗臂车必须停放在专用车库内,车库具有自动除湿、烘干设备,烘干设备必须安装在绝缘臂高度,车辆不需加热。长时间停放须使用支腿支撑。绝缘斗臂车绝缘臂液压部分每两年必须检修、换油一次,行走车辆部分保养按厂家要求执行。

带电作业工具运输及保管

带电作业工具运输必须使用专用带电作业工程(具)车,避免碰撞、踩踏、污损。潮湿地区或潮湿季节带电作业工具需外出超过24小时,需配备专用带电作业工具库房车,专用带电作业工具库房车必须带有烘干除湿设备、温湿自动控制系统,并按DL/T974—2005《带电作业用工具库房》和国家标准《带电作业工具专用车》(即将颁布)执行。带电作业工具库房车必须专用,车载发电机、温湿控制系统必须处于良好状态,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烘干除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