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升降门的程式

楼主(2016-04-11):
  现有自动升降门的plc是台达的,烧掉了。想拥抱三菱FX1N的PLC代替,但是不知道怎么有编码器控制门的上下限位,求高手指教!编码器的型号是DR80M-300

网友A:
其实就是对编码器进行计数增减,根据实测值对其进行设置,定位。

网友B:
用PLC高速增减计数器,对应编码器的AB相进行加减计数,根据实际的数值来左上下限位。

网友C:
把编码器AB相接入PLC中,可以设置相应的位置,来实现对应的控制!

网友D:
  其实就是将编码器的 A,B 用PLC高速增减计数器,进行查看门的位置,还有Z 可以判断运行方向吧

楼主:
我现在用高速计数是单相单计数还是双相双计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