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产PLC方案设计

楼主(2016-04-11):
求助,单位使用的一套系统需要实现以下 功能:

1,200台仪表,每台的通讯线通过RS485 A B 来和PLC模块进行通讯;

2,PLC具备向上级DCS传输数据的功能,并且要能实现硬件的双机热备;

3,压缩成本必须用国产品牌PLC

请问如何选型啊?1,暂时看上台达得了,但是不知选什么样的CPU和通讯模块;2不知道其他厂家有能实现此功能的方案吗?谢谢喽

网友A:
推荐和利时产品!!!请咨询360818377

网友B:
具体可以找厂家问问的,肯定有相关方案

网友C:
你可以外包给我,做通讯是我们的强项,你若是项目负责人,并且是搞控制的,这项目做完后定保证你有豁然的感觉!QQ1531165728  ,18913942397

网友D:
国产有的用腾控的plc 用modbus通讯协议就可以

网友E:
嘻嘻嘻嘻嘻嘻嘻好的嘻嘻嘻楼主分享

网友F:
NA400热备冗余系统介绍

NA400 PLC冗余控制系统分为简单冗余控制系统和多重冗余控制系统,针对不同的工业控制环境,提供完善的冗余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CPU0501 简单冗余控制系统

CPU0501可以实现CPU冗余和网络冗余功能,两个热备冗余的CPU可以安装在一个背板上面,冗余CPU之间数据备份只需要一根热备冗余电缆,软件无需配置,自动完成数据备份功能。

我公司提供专业的RS485通信模块,一个模块集成4个标准MODBUS RTU主站接口,每个机架可以扩展4个模块,多大16个RS485接口,绝对满足你多仪表通信的需要。

有意可以电话联系:18951613699

网友G:
要能实现硬件的双机热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一个要求挺高的啊!国产PLC里面能实现这功能的很少吧?

国产深圳矩形科技PLC,前身是深圳德维森科技,中大型PLC系列的PPC31/HS系统,可实现双机热备。

1.介绍

ATCS PPC31/HS 双机热备控制器是一种高效、易扩展的经济型控制器,带有冗余的 CPU 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实用性。这本 手册介绍了该系统的实现、接线、端口使用以及其运行情况。由于 ATCS PPC31/HS 双机热备系统是由两个ATCS PPC31 控制器组成,因此也需要一些 ATCS PPC31 控制器的使用经验。

1.1  产品介绍

A:底板,BASE24×2  CPU 模块

B:电源供应模块,PWS50×2

C:CPU 模块,CPU31/HS×2

D:冗余通讯模块,RCM10×2

E:冗余指示模块,RSD10×2  (冗余状态显示)

F:空模块,EMP10×4,或 CES10,或 CMS20

G:备用连接电缆,CBL36× 1

H:远程电缆, CBL56, T 型接头,BNC-T62 和 93Ω 终端电阻,RIT-R93

I:远程 I/O 适配器底板,BASE14, BASE 16, 或 BASE 18

J:远程 I/O 控制模块,LINK10

K:I/O 模块

 如图 1.1 所示,ATCS PPC31/HS 双机热备系统使用了两个 CPU31/HS,互为备用、互相监视。因而,系统的监控工作不会因为单一个 CPU 的故障或停止而受影响。

 在 ATCS PPC31/HS 双机热备系统所用的两个 PLC 中,一个是作为主 PLC。主 PLC 执行一个传统的 PLC 的所有功能。 另外一个 PLC 被指定为备用 PLC, 执行后备的功能,它保留有和主 PLC 一样的所有信息,当主 PLC 发生故障时会接管 I/O 的控制权。这种主 PLC 和备用 PLC 的角色可以由用户通过设置位于底部的开关来任意定义。

1.2 特点

  • 双 CPU,热备份

  • 可远程扩展 15 个节点

  • 梯形图可直接下载到 ROM 中

  • 系统切换时间在 30~60ms

  • 支持以太网和 RS232/422/485 编程及监控

  • 在运行模式下可在线编辑

  • RS232/422/485 上支持 AB 公司的 DF1

  • 支持 MODBUS 协议(须有 CES10)

  • 支持 RS232(COM1 口)系统监控

  • 独立的梯形图系统信息备份

  • 友好的用户操作界面

网友H:
我也不太会啊,帮不上忙

网友H:
不过还是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I(2016-11-30):
法国恢复就会更丰富的发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