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刹车电阻,加减速设置与实际不一致

楼主(2016-04-11):
台达VFD-VE3.7KW,40000转主轴,增加150W刹车电阻,第一加减速设置为2,停车模式为减速刹车方式停止。但实际测出停止时间为5-7不等,是什么原因造成?参数?电阻?主轴?望大神能告知解惑!

网友A:
刹车电阻选大了,刹车电流不够大;减速时间设定2秒,2秒以后驱动器就没输出了,自由停车状态。

减小刹车电阻。

网友B:
  李工的分析我也有遇到过,还有那个刹车电阻只是消耗快速停车的的能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电阻选大了,刹车电流不够大;减速时间设定2秒,2秒...

昊志DGZ-40A主轴 最高转速40000RPM,最大功率3KW,最大扭矩0.72,选150W真的大了?并两个150W也不行

网友A:
不是功率,是电阻值。

网友A:
3KW电机,150W的刹车电阻肯定小,300W也小。应该是电机功率的1/3---1/5。电阻值按刹车力矩选。

楼主:
很感谢李工的指导,公司一般没选购那么大的,最大的也就是400W

网友C:
刹车电阻大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制动强度你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