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故障自监控问题

楼主(2016-04-12):
各位工控大神:

  在上位机与PLC实现了通信(无论哪种通信方式)后,PLC是否可以对通信故障进行监控?目前我做的是通过PLC来控制电机,通过上位机将某位数据置1启动电机,置0停止。如果PLC不能检测通信状态,万一在我置1后通信故障,电机不停转动,这样是十分危险的。

  我目前想的办法是通过上位机以固定的频率不停的将PLC的某位置1,PLC同样以固定频率将该位置0,来通过上位机来监控通信是否故障,但是这样做同样不保险也带来以下问题:1、占用通信资源;2、占用PLC运算资源;3、上位机程序如出现卡顿或者其他bug任然无法保证。

  所以我的问题是,PLC有没有自己监控自己通信状态的功能或指令,当通信出现故障时及时保护?

网友A:
一般通讯功能块有自己的状态位的,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B(2018-08-20):
PLC通过自由口通信命令是有办法监视到通信状态,但是其安全性还不如一边写1,另一边写0,所以次类设计就要在PLC端做好自身设备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