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与松下FPX通讯问题

楼主(2016-04-12):
新人求助,松下FPX与TK6070ip通讯不上,屏都编译好了也上传好了就是和PLC链接时出现PLC no response,请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A:
  你的屏的端口设置是什么样的? 能将其截图上来我们看看吗 ?

网友B:
设置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是不是这样?

对的 就这样

网友C:
估计是通讯连线不对

PLC触摸屏 编程电缆 编程 培训

plc远程下载

QQ 596716790

网友D:
你上传和PLC链接用的是同一根电缆吗?!你把通讯接口类型改USE试试?

网友E(2016-12-04):
你plc的设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