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秒脉冲,为什么%mw103的值不是每秒增加1

楼主(2016-04-12):
使用秒脉冲,为什么%mw103的值不是每秒增加1

网友A:
你现在是在电脑上模拟是有延迟的,所以他显示的不是很准确,其它plc也是这样,所以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在电脑上模拟是有延迟的,所以他显示的不是很准确...

下载到PLC,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数值也是乱跳,不是延时

网友A:
你用的是加计数器么,计数器是接通一次+1这样的

网友B:
图片看不清:如果是加一指令(INC),前面需要脉冲,如果是计数指令,计数器会自己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清:如果是加一指令(INC),前面需要脉冲,如...

我是用的INC,前面是每秒闭合一次的%s6,但是程序运行的时候,并不是每秒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