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等你来!一起聊聊西门子STEP7

楼主(2016-04-12):
  STEP 7编程软件用于西门子系列工控产品包括SIMATIC S7、M7、C7和基PC的WinAC的编程、监控和参数设置,是SIMATIC工业软件的重要组成部分。STEP 7可以提供一流的效率,因为有丰富的PLC编程和设计选件包和先进的驱动器技术——大大降低PLC编程的复杂度。利用其大量的使用方便的功能,STEP 7软件可以有效的提升所有自动化任务的效率。无论是组态硬件、建立通讯、编程、测试、试运行和维护、编制文档和归档,还是操作和诊断功能,该软件都是本领域中里程碑式的产品。

  本期有奖专题讨论针对西门子STEP 7编程软件的安装、编程调试、故障维护、应用技巧及心得经验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讨论,希望大家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等你来!好东西与大家一起分享吧!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有奖专题讨论: 等你来!深入浅出西门子STEP 7”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发帖内容及规则

1.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用在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可。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STEP 7的安装、编程调试、应用技巧、心得经验及故障维护及等几个主题。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应用技巧#+STEP 7软件调试技巧

4.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6年5月12日,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好活动,积极参与,资料准备中

网友B:
最近活动很给力。抓紧时间准备..

网友C:
好活动 顶起来

网友D:
从安装开始聊起:安装时提示重启,不要重新启动,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中删除注册表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即可继续安装

网友E:
step7 GSD 文件无法安装问题处理:

加载GSD文件时,硬件组态Harwear应打开没有组态的新建程序(空硬件组态),在有硬件组态程序的情况下GSD文件就会无法安装。

网友F:
西门子PLC编程学习中············

网友G:
#安装#+STEP 7软件安装步骤

1、选择安装语言及安装程序

2、自定义安装方式

3、提示安装授权

4、存储卡参数设置

5、PG/PC接口设置

6、授权管理

最后, 安装完成后,在Windows的开始菜单中找到<此处内容被屏蔽>SIMATIC<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License Management<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此处内容被屏蔽>,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

网友H:
准备一下哈,这个活动不错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tep7 GSD 文件无法安装问题处理:加载GSD文...

对,我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时很疑惑

网友D:
STEP7中文版安装完以后,没有仿真,然后又将英文版的仿真装上,结果不能启动仿真!求解答

网友I:
#编程调试# STEP7在使用中的优点,我觉得有以下几点:

  1. 软件打开关闭速度超快

  2. 在线监控响应较快、在线修改程序比较方便,随时改随时下载,比博途好多了

  3. 用SCL编写程序时方便快捷,程序执行效率高,尤其是重复性的程序和循环较多的程序

  4. 程序移植性能比较好,版本固定,不像博途我从V10.5都用到了V13 SP1,电脑里存了好多版本的程序,后期的维护和更改非常麻烦。

    有优点也有缺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5. 硬件组态时经常找不到合适的硬件,需要上网下载GSD文件

  6. 程序保存后没有自己的那种可执行图标,经常放在文件夹里找不到了,容易弄混

  7. 编程界面不够人性化,编程时比较枯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呢?

网友J:
活动很好,准备一下试试。

网友K:
西门子Step7软件包安装问题

安装FM350软件包时,出现以下内容的错误提示:"There are data on your computer which will be deleted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t the computer.
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 reinstall the software.
Restart Windows and
then start Setup again."

重启机器,还是出现相同的提示,然后退出安装程序

应对方案:

如果你的电脑里面安装了“暴风影音”,把它先卸载了!然后再试验一下

网友L:
西门子200PLC使用外接直流电源时,电源负端要和PLC本机DC24V电源负端短接起来,起到等电位作用,避免模拟量波动

网友M:
现在主要用博图在写程序,比起STEP 7,博图软件太多,对电脑要求高,加个SSD好很多

网友F:
好活动,学习了~~~~~~~~~~~~~~~~~~

网友D:
1.模拟信号在PLC内部转换为0-27648的整形数

2.FC105对应输入信号转换,FC106对应输出装换

3.FC105转换整形数,FC106转换实数,FC105 OUT是实数,FC106是整数

4.RET_VAL 返回w#16#0000代表指令执行正确,如不是则有错误,ENO的状态至为0

网友N:
主要是实际生产中会用到的一些操作步骤。
1、强制
    现场使用强制功能需慎重,需有人在现场检查。
    强制操作步骤:a、PLC——Display Force Values;  b、在CPU右键,Insert New Object——Variable Table,打开了一个变量表,在变量表里通过菜单Variable——Display Force Values.
    强制使用方法:打开强制变量窗口,输入强制地址,在Force Value中按实际情况置1或置0,然后一定要启动强制(右键——Force),取消强制也是右键——Stop Forcing。
2、查看实际使用了哪些I、Q、M等
     改程序时可能要用到,可以查看哪些点没有使用。
     使用方法:打开任意的OB块,Options——Reference Data——Display,打开后有个选择提示,在View to Be Opened中选择Assignment(Input、Output、Bit Memory、Timers and Counters),如果没有提示的话,打开后再任务栏里选择,图标在“打印”图标右边的第二个。
3、监控
    监控程序点击那个“眼镜”图标,能流流过为绿色,否则为蓝色;(程序需下载运行)
    监控某个变量:打开变量表VAT_1——输入监控地址——单击任务栏”建立PLC连接图标“——单击工具栏监控图标”眼镜“。
4、程序备份以及程序拷到存储卡中
    尼玛,400PLC可以不用存储卡正常使用,但是不能断电,否则程序断电,300的我查看了资料,现在的PLC基本都得安装存储卡。
    程序备份(上传):PC和PLC连接后,新建一个Project——菜单栏PLC——Upload Station to PG,出现界面Select Node Address,在机架Rack中选择实际机架号,一般为0,在插槽Slot中<此处内容被屏蔽>400PLC分2种,一种10A的电源,占2个插槽,故CPU插槽号选3,一种4A的电源,占一个插槽,故CPU插槽号选2,实际情况看电源PS的大小即可知道<此处内容被屏蔽>——点击View,出现CPU后点OK即可——程序已经上传
    程序拷到存储卡里:在S7界面中,从PLC开始一直点击到Block,选中所有的块(包括系统数据,硬件组态在其中)——菜单栏PLC——Save To Memory Card,会出现一个DOC界面,等待几分钟数据下载完毕——再右键CPU,选择PLC—Operating Mode,会出现一个界面,点击界面的右上角第一个按钮(暖启动)<此处内容被屏蔽>注:在线模式才能看到<此处内容被屏蔽>
5、网络诊断
    检查网络是否能够连通
    方法:运行cmd,ping IP地址,如ping 192.168.1.4,可以观察该网络能否连通。

网友N:
#调试技巧#操作方法

主要是实际生产中会用到的一些操作步骤。
1、强制
    现场使用强制功能需慎重,需有人在现场检查。
    强制操作步骤:a、PLC——Display Force Values;  b、在CPU右键,Insert New Object——Variable Table,打开了一个变量表,在变量表里通过菜单Variable——Display Force Values.
    强制使用方法:打开强制变量窗口,输入强制地址,在Force Value中按实际情况置1或置0,然后一定要启动强制(右键——Force),取消强制也是右键——Stop Forcing。
2、查看实际使用了哪些I、Q、M等
     改程序时可能要用到,可以查看哪些点没有使用。
     使用方法:打开任意的OB块,Options——Reference Data——Display,打开后有个选择提示,在View to Be Opened中选择Assignment(Input、Output、Bit Memory、Timers and Counters),如果没有提示的话,打开后再任务栏里选择,图标在“打印”图标右边的第二个。
3、监控
    监控程序点击那个“眼镜”图标,能流流过为绿色,否则为蓝色;(程序需下载运行)
    监控某个变量:打开变量表VAT_1——输入监控地址——单击任务栏”建立PLC连接图标“——单击工具栏监控图标”眼镜“。
4、程序备份以及程序拷到存储卡中
    尼玛,400PLC可以不用存储卡正常使用,但是不能断电,否则程序断电,300的我查看了资料,现在的PLC基本都得安装存储卡。
    程序备份(上传):PC和PLC连接后,新建一个Project——菜单栏PLC——Upload Station to PG,出现界面Select Node Address,在机架Rack中选择实际机架号,一般为0,在插槽Slot中<此处内容被屏蔽>400PLC分2种,一种10A的电源,占2个插槽,故CPU插槽号选3,一种4A的电源,占一个插槽,故CPU插槽号选2,实际情况看电源PS的大小即可知道<此处内容被屏蔽>——点击View,出现CPU后点OK即可——程序已经上传
    程序拷到存储卡里:在S7界面中,从PLC开始一直点击到Block,选中所有的块(包括系统数据,硬件组态在其中)——菜单栏PLC——Save To Memory Card,会出现一个DOC界面,等待几分钟数据下载完毕——再右键CPU,选择PLC—Operating Mode,会出现一个界面,点击界面的右上角第一个按钮(暖启动)<此处内容被屏蔽>注:在线模式才能看到<此处内容被屏蔽>
5、网络诊断
    检查网络是否能够连通
    方法:运行cmd,ping IP地址,如ping 192.168.1.4,可以观察该网络能否连通。

网友O:
我也来分享下我的经验:

S7-200 子程序想要多次的调用

       子程序不能出现绝对地址  i0.0 m0.0 q0.0 mw0

       变量名或参数名

AIW    模拟量输入

AQW   模拟量输出

PID   开关量控制电磁阀,交流接触器之类 周期 15-20S

       开关量控制固态继电器周期 5-10S

STEP 7 V5.4 的安装 第3张光盘

            第3张光盘\study3\step7 v5.4

第一步安装虚拟光驱

       双击:第3张光盘\study3\step7 v5.4\DRIVER.exe

第二步加载step7 的安装文件

       第3张光盘\study3\step7 v5.4\step7 v5.4 cn.iso

       双击STEPUP.EXE 按提示安装完.重起

第三步加载step7 的仿真文件

       第3张光盘\study3\step7 v5.4\ S7-PLCSIM V5.4.ISO

       双击STEPUP.EXE 按提示安装完.

第四步按装授权

       解压第3张光盘\study3\key.rar

       运行解压目录下的Sim_EKB_Install_2007_04_04.exe

       在列表中找到 Required keys

如果电脑提示多次重起电脑,解决方法

打开注册表(运行  Regedit)

删除键值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

\CurrentControlSet

\Control

\Session Manager

\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网友P:
这个活动不错哦,准备参加!!!

网友D:
#STEP7 OB块 #+为什么加OB块

常用OB块如下

程序循环组织OB1

循环中断组织块OB35

硬件中断组织块OB40

诊断中断组织块OB82

机架故障组织块OB86

启动组织块0B100

编程故障组织块OB121

在S7-300/400中如未添加如下OB,当发生相应故障时会停机的:

OB86  扩展机架,DP主站系统或者分布式I/O故障

OB87  通讯故障

OB122  I/O访问错误

网友Q:
经常用到西门子PLC,新手多学习,谢谢

网友D:
#STEP7 定时器 #+两种定时器的区别

1.脉冲定时器:PULSE 当输入值信号一直有时,输出高电平的时间为设定值。当输入信号为零时,输出为零。当信号在设定值范围  内波动时,输出信号随之波动。

2.扩展脉冲定时器:S_PEXT:只要有输入信号时,信号输出高电平的时间为设定时间。信号在设定时间内波动时,以最后的信号为准输出高电平时间为设定值,高电平的时间是从第一次有输入信号时到最后一次输入信号波动+设定值

网友R:
利用STL或者SCL的文本特性可以通过Excel这样的工具生成源文件,编译后生成各种块,避免编程错误。我发表过一篇文章,针对物流项目输送机控制的。

网友S:
#应用技巧#+STEP 7软件与其他软件调试经历

说起西门子的东西,我们用的太多了,LOGO、200、300系统,我原来熟悉一点西门子200的东西,都是些简单的程序控制,比如说是反冲洗程序、制氮机变压吸附程序、空压机程序等等。可最近有个苦难一直困扰了我好几天,现在厂里有一个设计方案就是要实现远程通讯,情况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有三个地方离得比较远,一期罐区、二期罐区、装车区,三个地方离得很远,当然如果拉硬线就不用做远程通讯了,可是这样一来加大了成本,距离长信号衰减也厉害,于是就考虑远程通讯这个方案,让我去实施,开始做设计和方案,最后通过了,可实施起来时很麻烦的,西门子300硬件软件一切具备,接下来就是我怎么做程序了,起初我对西门子300了解一些,自己在下班后收集了一些西门子300通讯的资料,按照我的组态步骤,加硬件、做程序和通讯方式,简单的模拟量转换和泵连锁、PID调节我能应付的过来,但是要实现在装车进行PID调节控制一二期罐区的泵的运作,我心里很纳闷,怎么做呢,西门子有些模块能读写,于是我就调集通讯模块,把两边的组态DB块里面的地址都一样,比如装车和罐区都有DB3模块,且里面都有0-26变量地址,这样装车的读写数据就能读写到罐区的控制系统中,进行共享了,于是我就开始做了起来,开始也是失败,经过反复的实验,最后终于做成功了,这对我也是一种考验,同样也是一种学习,因为我学到了很多别人学不到的东西,西门子软件博大精深,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从这个事情中发现,只要自己肯努力,没有学不到的东西,从此我就和西门子的产品有了很大的缘分,每次提到西门子,我都想去看看是什么,最近我一直关注西门子的产品,现在推出1200、又推出了大型1500系统,真是厉害,我要不断的去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有用的人。我们都是工控人,我们都有着一个目标就是服务于工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网友T:
#应用技巧#+在 STIA 博途中,将一组单位是日,小时,分钟和秒的数据转换成毫秒?

在一些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中,常常要求显示毫秒为单位的总数值。"TimeToMillisec"功能块包含一个SCL程序,将输入的日,小时,分钟和秒换算为毫秒数值作为输出

如下例子给出了在OB "ChangeMillisec" 中调用 "TimeToMillisec"功能块,及DB块 "TimeToMs"的参数变量。

注意:

输入参数的最大值为:24天20小时31分钟23秒。如果输入值不在有效范围内,则输出参数的值为0。

下表给出了"TimeToMillisec"功能块输入和输出参数的数据类型和取值范围。

网友U:
西门子的推广力度为啥这么大呢?早几年没这个感觉的

网友:
今天看到介绍说博途V14要来啦,大家期待吧。

网友V:
#心得体会#+我多年应用STEP 7软件的现场经验

1、在OB35中实现PID控制程序,OB35是一个以固定时间间隔循环执行的组织块,在Hardware Config界面里可以设置间隔时间,这是PID的采样时间。需要注意的是此间隔时间一定要比OB35中程序运行时间长,否则会造成系统异常。

2、平时我们把STEP7安装文件拷贝到移动硬盘,以方便现场安装。需要注意的是,安装文件夹一定不要用汉字命名。

3、STEP7中,计时器和计数器最大为255,如果输入的数据大于255,程序自诊断没有问题,但是调试总是出现故障。

4、通过全局数据通讯服务,联网的CPU 可以相互之间周期性地交换数据。全局数据通讯只可以通过MPI 进行。在STEP7中的GD 表中进行组态。

5、当程序涉及到快速、多次对数据进行访问时,可以使用M存储区代替DB数据区,这样程序执行的时间更短。但是CPU中M存储区的资源要远少于DB数据区的资源,要节约使用。

6、FC或FB中的临时变量,不要希望将本次调用的数值可以存储在里面以供程序下次调用使用,因为这些临时变量使用的L堆栈空间在FC或FB调用结束就释放给系统了,其它后续程序可以任意使用。

7、避免数量级悬殊太大的浮点数之间进行运算,否则会出现计算错误。例如高炉煤气流量的累计计算。

8、在接手他人编程时,用SFC24“TEST_DB”检测数据块是否存在,以免调用CPU中不存在的DB块出现运行错误。

9、定期更新CPU中的GSD文件,这会让你使用新的外设更加简洁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