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M系列PLC与威纶通TK6070IP之间MODBUS通讯设置介绍

楼主(2016-04-12):
威纶通TK6070IP触摸屏没有与信捷XDM系列PLC的通讯驱动,但两者都支持MODBUS通讯。

由上图可以看出PLC本体的Port1和Port2两个通讯口支持MODBUS通讯,而Port2口为端子排式,接线方便,所以选择了RS485通讯方式,通过手册查询到A为“+”信号,B为“-”信号。

上图为PLC的默认通讯参数。

上图为触摸屏TK6070IP的针脚定义,信捷XDM系列的Port2口为485两线制接口,所以触摸屏设置选择COM2口RS485 2W,具体设置如下,通讯参数保持与PLC默认参数一致。

接线:触摸屏的1、2脚接PLC的B、A端子。

设置完毕,PLC侧不需要做设置。

下图为PLC的部分定义地址

下图为触摸屏的定义地址

由着两张图可以看出PLC的定义是从0开始的,而触摸屏侧的定义是从1开始的,所以要注意这个区别,例如要定义PLC内的M200,而触摸屏侧要选择201才能对应。如下图

此设置对应PLC中的M200

网友A(2017-07-28):
PLC内部需不需要写相关的程序段

网友B(2019-10-23):
学习了,正在研究中

网友C:
信捷XC3如何与Tk6070ip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