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3打开标准对话框

楼主(2016-04-12):
用wincc 7.3怎么用C程序来调用Windows的标准对话框啊,我看了wincc组态手册,按照里面的示例程序,编译不通过。求大神帮助。

还是wincc7.3实现事件的记录,设想是这样的,当操作者按下了某个按钮,或者是某个重要的事件触发了,可以在主界面显示出信息。

网友A:
利用VBS全局代码来进行页面切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如果用C的话必须有很好的功底才行哦。

实现页面切换,VBS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SET Picture=HMIRuntime.BaseScreenName("调用的画面")。

至于触发事件,显示的话可以用数据库来存储,想调用,直接从数据库中查找后符合条件的显示出来即可,也可以输出到Excel表格内,很方便的。

网友B:
用C脚本效率高些········

楼主:
回复内容:具体怎么操作呢,有没有例子?

引用 网友B:
用C脚本效率高些········

网友C:
建一个内部变量!用变量的值控制画面的显示……你需要做的只是改变变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