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器线圈烧毁

楼主(2016-04-12):
 柜内使用德力西BK-500控制变压器,将380V电变为220V,供给SEW电机的制动器(220V,且通过整流块)故障现象为:变压器、制动器线圈烧毁。请教各位都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哪个元件先损坏的?

网友A:
我以前也经常遇到,首先你的变压器是不是匹配,制动线圈的间隙调合适没有。

网友B:
应该是线圈先损坏的吧!过热或者是震动损坏引起的短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