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op330下载不了画面,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12):
op330机器上面显示DOWNLOADING,电脑上下载的进度条一直不动,

网友A:
要么是你的数据线问题,要么是你选的型号不对

网友B:
也有少数是电脑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少数是电脑系统问题

是不是必须用XP系统

网友B:
不是 win7也没有问题。

网友C(2019-12-23):
显示DOWNLOADING,电脑上下载的进度条一直不动,说明通信连接上了,这种情况大部分是软件版本不对,一般有v8,v6.5等,多下几个软件试就行了

网友D(2020-10-27):
7楼正解,以前刚用经常碰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