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4-12):
原来的工作站需要更改动作,把plc控制器里面的程序上载出来后,进行了更改(其实没改什么,就改了几个I点输出,和屏蔽了几个信号)更改完成后下载到plc控制器.编译后出现问题,显示编译错误,错误的地方我没改,由于新手,遇到后不知如何解决,所以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你用的点不对。你应该用我上图中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