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组态软件意思

楼主(2016-04-12):
这两个地方代表什么意思?比如说我怎样设置才能使K120S PLC 的P0000动作?

网友A:
楼主知道字节的意思吧

通道你可以理解为字节地址,然后字节里面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位地址

例如I0.2,就是0号通道的第3位

Q1.5.就是1号通道的第6位。

楼主:
 我想按钮P0000  P0001 P0002分别控制PLC的P0000 P0001 P0002 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B(2018-01-31):
根据我对ls的尿性来判断,就是它把p接口的bit当做word来用了。你没发现是0001而不是00001吗?

网友B:
也可以这样理解p端口的0123456789abcdef,这十六个p端口(bit),用p0000(word)来表示。而p0000有16位啊。分别就是P00000.P00001.P00002.~...~P0000F

网友B:
当p00000接通后p0000的表示为0000 0000 0000 0001,也就是第0位为1

网友B:
这样你应该能明白了吧,跟d0000是一个道理,d0000.0就相当于d这个16位寄存器的第一个开关量.

网友C(2018-04-12):
看看,学一学,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D:
感谢,还是很有帮助的,多谢

网友E(2018-06-22):
这个LS的组态软件感觉就跟昆仑通态的软件差不多

网友F(2018-09-13):
这个是哪个组态软件?发个上来看看,,

网友F:
LS的具体名称

网友G(2018-11-21):
引用 网友C:
看看,学一学,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