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松下∑ FPG-C24R2H脉冲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6-04-12):
小弟刚刚接触学习松下PLC,单位进行设备改造,所用的PLC型号为 FPG-C24R2H (FP∑) 24点(DC输入16点/继电器输出8点),大家注意是继电器输出型的,但是目前PLC要接一电动推杆,即PLC要输出脉冲控制电动推杆伸缩,由于是继电器型的PLC无法输出脉冲,所以就想,扩展PLC的IO单元,采用FP0-E32T      (扩展I/O单元,DC输入16点,NPN型晶体管输出16点),我想问问大家,就是电动推杆能接在扩展单元上吗?从而输出脉冲控制电动推杆呢?还有我发现手册上关于脉冲输出的F171F172......都带有通道指定,像我这种情况如果编程的话应该应该使用什么指令呢?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能,你要扩展定位模块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你要扩展定位模块才可以。

我所用的电动推杆是

根据我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我买一个松下∑一轴位置控制单元就可以了?

网友A:
是的,换成晶体管式的PLC或增加个定位模块,还要注意脉冲形式,差分的还是集电极的,源型的还是漏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