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命令,可以让trio运动控制器获取电机的位置

楼主(2016-04-13):
用什么命令,可以让trio运动控制器获取电机的位置??一直找不到这个命令

网友A:
MPOS就是电机的位置信号啊。

楼主:
回复内容:我知道了 用setvarable 命令 ,可以获取这个位置

引用 网友A:
MPOS就是电机的位置信号啊。

-_-!

网友(2016-10-09):
如果是用ACTIVEX 控件,还可以使用GETAXISVARI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