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制动问题?

楼主(2016-04-13):
亲们,电机制动转矩是什么?一个装置吗?还是本来就在电机上的?求解?还有利用stm32微控制器怎么才能让一个电机转动起来呢?

网友A(2016-05-17):
所谓制动,比如能耗制动,即使在电动机脱离三相交流电源之后,定子绕组上加一个直流电压,即通入直流电流,利用转子感应电流与静止磁场的作用以达到制动的目的   能耗制动是一种应用很广泛的一种电气制动方法。原理:根据左手定则确定出转子电流和恒定磁场作用所产生的转矩方向与转子转速方向相反,故为制动转矩,此时电机把原来储存的动能或重物的位能吸收后变成电能消耗在转子电路中。能耗制动就是将运行中的电动机,从交流电源上切除并立即接通直流电源,在定子绕组接通直流电源时,直流电流会在定子内产生一个静止的直流磁场,转子因惯性在磁场内旋转,并在转子导体中产生感应电势有感应电流流过,并与恒定磁场相互作用消耗电动机转子惯性能量产生制动力矩,使电动机迅速减速,最后停止转动。

网友B:
电动机控制与保护就用电动机保护。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就是用于对各种高、低压电动机进行保护和电气参数测量与控制的装置、公司生产的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可以很好的满足10KV、6KV、3KV至低压0.4KV各种同步发电机、异步发电机的主保护和后备保护、公司现有9431经济型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9531标准型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973异步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974同步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996电动机差动保护装置等非常完善的电动机保护装置产品线、产品可以很好的解决各种容量、各种型号、各种电压等级的电动机的微机保护要求、产品已广泛使用于水利灌溉、工业化工、水泥厂等诸多领域、远销于、中亚、中南亚、中东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得到了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可与肯定!

http://www.weijizongbao.com/cha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