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DCS中设定值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6-04-13):
  求助,关于和利时DCS中怎么设置一个可以在操作员站上输入的设定值。例如,一个水位控制现场检测到5M,

然后我想让它到6M。我再操作员站上输入一个6就可以自动调节到6。

  这个可以输入的点是什么点?该如何设置并接入什么卡件?AI/AO/DI/DO??

  新手,网上看了好多,但都是关于怎么操作程序软件的。所以来这里望大神解答~~~拜谢。

楼主:
  我是动力的,老师让我学这个,所以并没有关于自动化方面的基础知识。问的可能有点傻,但还是过来问一问~!

网友A:
你给定的6M的设定值,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PID运算的一种参考值,实际显示上来的5M,是一个AI信号的反馈值,这个反馈值根据你设定的6M做为参考,调节你泵的出水大小或者别的什么,这一过程只是在自动模式的一种情况。

网友B:
看看这个大体的示意图吧。

楼主:
谢谢解答~!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大体的示意图吧。

引用 网友A:
你给定的6M的设定值,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PID运算的一...

网友C:
说具体点我教你,我现在就用这个,自动加料的设定值,温度控制的设定值,都可以实现操作员输入,自动控制

网友D(2016-11-07):
首先你得说明是什么版本的,每个版本的设置都不同,M4用精灵,M5、M6用交互特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得说明是什么版本的,每个版本的设置都不同,M4用...

只用过5 交互特性,在线修改数据库点值。

网友F(2017-11-19):
设置的模拟量内部点

网友G(2017-12-21):
在算法里面,进入AT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