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有关问题

楼主(2016-04-13):
大家好, 本人刚入手伺服驱动器  。  单单对驱动器上电报编码器故障是不是正常的啊 ? 能否说明一下驱动器是怎么上电测试? 请大神们支招

网友A:
必须连接电机,不能驱动器单独上电

网友B:
将电机等需要连接完成最简系统配置,设定保证正常运行最简必备参数,开机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连接电机,不能驱动器单独上电

谢谢 , 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电机等需要连接完成最简系统配置,设定保证正常运行最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