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关于测量信号的。

楼主(2016-04-13):
  求助,假如现场的测量数据通过别的方式(不是通过DCS的现场总线)完成测量,并同步汇总到一个OPC

Server中,然后通过opc传回来。那么,这个数字测量值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同步写入进入DCS中?

  还是说DCS只能接受自己从现场测量的信号?

网友A:
具体看你的DCS支持什么方式通讯了。

有opc client就更好了 可以和你的opc server连接。

楼主:
    有DCS是有OPC Server和OPC 客户端,但是不能将现场数据直接写入到DCS中,现场数据是

不能更改的,需要在数据库组态中怎么更改才能实现同步数据???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你的DCS支持什么方式通讯了。有opc clie...

网友B(2017-12-21):
DCS小白,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C(2018-05-11):
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

网友D(2023-11-02):
外部输入的模拟量或者开关量只能进行接入处理啊,不明白你问的是什么,是通信协议还是信号采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