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程序问题

楼主(2016-04-13):
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伺服正常自动运行时,按下暂停按钮伺服电机立刻停止,松掉暂停后,伺服电机还按原来的方向跑完剩下的脉冲,怎样编写程序可以实现这样的控制?

网友A:
能没有可能采用关断延时实现这一功能,暂停时,触发关断延时保持原来的命令,取消时,运行命令没有停止,继续执行。

网友B:
伺服是机器人的方向,控制

网友C:
三菱的伺服指令前端驱动信号中断电机就会停止,至于说位置记忆,建议你用绝对值定位,这样你暂停就中断定位指令前端信号,重新运行就再驱动即可

网友D:
有特殊存储器是用来保存Y0已发脉冲,做个运算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伺服指令前端驱动信号中断电机就会停止,至于说位置...

我也是这么做

网友F:
不知道啊 这个很感兴趣,我也不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