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系统的抗干扰措施

楼主(2016-04-13):
    PLC专为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其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可靠性。为了提高PLC的可靠性,PLC本身在软硬件上均采取了一系列抗干扰措施,在一般工厂内使用完全可以可靠的工作,一般平均无故障时间可达数十万小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PLC的环境条件及安装使用可以随意处理。在过于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如强电磁干扰、超高温、过欠电压等情况,或安装使用不当,都可能导致PLC内部存储信息的破坏,引起系统的紊乱,严重时还会使系统内部的元器件损坏。

    电源、输入、输出接线是外部干扰入侵PLC的重要途径,为了提高PLC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应采取相应的抗干扰措施。

    电源是PLC引入干扰的重要途径之一,PLC应尽可能取用电压波动较小、波形畸变较小的电源,这对提高PLC的可靠性有很大帮助。PLC的供电线路应与其他大功率用电设备或强干扰设备(如高频炉、弧焊机等)分开。在干扰较强或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场合,对PLC交流电源系统可采用的抗干扰措施有以下几种。

    (1)在PLC电源的输入端加接隔离变压器,由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直接向PLC供电,这样可抑制来自电网的干扰。隔离变压器的电压比可取1:1,在一、二次绕组之间采用双屏蔽技术,一次屏蔽层用漆包线或铜线等非导磁材料绕一层,注意电气不能短路,并接到中性线;二次绕组则采用双绞线,双绞线能减少电源线间干扰。

    (2)在PLC电源的输入端加接低通滤波器可滤去交流电源输入的高频干扰和高次谐波。在干扰严重场合,可同时使用隔离变压器和低通滤波器的方法,通常低通滤波器先与电源相接,低通滤波器输出再接隔离变压器。也可同时使用带屏蔽层的电压扼流圈和低通滤波器的方法,如图12-16所示。图中RV是压敏电阻(可选471kΩ)击穿电压为[220×√2×(1.5~2)]V,其击穿电压略高于电源正常工作时的最高电压,正常时相当于开路。有尖峰干扰脉冲通过时,RV被击穿,干扰电压被RV箝位,尖峰干扰脉冲消失后RV可恢复正常。如电压确实高于压敏电阻的击穿电压,压敏电阻导通,相当于电源短路,熔丝FU会熔断。电容C1、C2和扼流圈L组成低通滤波器,以滤除共模干扰。C3、C4用来滤去差模干扰信号。C1、C2电容量可选1μF,L的电感量可选1μH,C3、C4的电容量可选0.001μF。

    PLC的电源和PLC输入/输出模块用的电源应与被控系统的动力部分、控制部分分开配线,电源供电线的截面应有足够的余量,并采用双绞线。条件许可时,PLC可采用单独的供电回路,以避免大设备启停对PLC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