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安装技术要求

楼主(2016-04-13):
    玻璃转子流量计虽有许多优点,但由于其本身结构上的特点,在某些高温、低温和不透明流体流量的测量以及工业生产自动控制信号远传方面远不能满足现代工业生产的需要。而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则能克服上述缺点,从而使得浮子流量计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

为了保证金属转子流量计正常工作并达到要求的测量精度,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金属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流体自下而上流过流量计,且垂直度优于2°,水平安装时水平夹角优于2°;

安装在工艺管线上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应加旁路,以便处理故障或吹洗时不影响生产;

金属转子流量计入口处应有5倍管径以上长度的直管段,出口应有250mm直管段,以保证仪表测量精度;

如果介质中含有固体杂质,应考虑在阀门和直管段之间加装过滤器;

当用于气体测量时,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以使浮子稳定工作;

如果介质中含有铁磁性物质,应安装磁过滤器;

如果被测介质的温度高于220℃或流体温度过低易发生结晶时,需采取隔热保护措施时,应选用夹套型,以便进行冷却或保温;

管道法兰、紧固件、密封垫与流量计法兰标准相同才能使仪表正常安装运行;

    该产品一般在装置正常运行后,不需要维护,故障多发生在装置刚刚启动时,由于管道吹洗不干净,而发生浮子被固体颗粒卡住现象,此时指示器的指针停在一位置不动。这时首先应关闭流量计两边的阀门,然后拆下上法兰,取出浮子进行清洗,再重新装好。注意紧固上法兰螺母要平衡拧紧,并垫好垫圈;

由于仪表是通过磁耦合传递信号的,所以为了保证仪表的性能,安装周围至少10cm处,不允许有铁磁性物质存在;

测量气体的仪表,是在特定压力下校准的,如果气体在仪表的出口直接排放到大气,将会在浮子处产生气压降,并引起数据失真。如果是这样的工况条件,应在仪表的出口安装一个阀门;

为了避免由于管道引起的流量计变形,工艺管线的法兰必须与流量计的法兰同轴并且相互平行,适当地管道支撑以避免管道振动和减小流量计的轴向负荷,测量系统中控制阀应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

安装PTFE衬里的仪表时,要特别小心。由于在不均匀压力的作用下,PTFE会变形,所以法兰螺母均匀拧紧对称;

带有液晶显示的仪表,安装时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显示器,以免降低液晶使用寿命;

带有锂电池供电的仪表,安装时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高温环境(≥65℃)以免降低锂电池的容量和寿命。 了。当然,这些参数是比较全面的,流量仪表作为工业常用产品,也许选型并不是那么复杂,也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但毕竟想的越多,今后的麻烦会越少,您说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