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100通用输入输出与外部输入输出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6-04-13):
新手请教:DX100通用输入输出与外部输入输出有什么关系?

梯形图中,系统梯形图与用户梯形图有什么关系或者不一样?

IO地址怎么分配?要看什么手册??

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另外,想知道怎么让梯形图显示成梯形图格式,不指令格式?

网友A:
1.通用输入输出相当于PLC的M,外部输入输出就是Q,

2.系统梯形图不可更改厂家定义好的,用户梯形图是根据用途自己编的,在编的时候可以直接拿系统梯形图定义好的功能来用。

3.请看DX100使用说明书

4.指令更直观些,但改为梯形图我真的不知道,嘻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用输入输出相当于PLC的M,外部输入输出就是Q,...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另外请教,IN#24以后的在哪里找,CN306 307308309里没有IN#24以后的了。

楼主(2022-04-15):
引用 网友A:
1.通用输入输出相当于PLC的M,外部输入输出就是Q,2.系统梯形图不可更改厂家定义好的,用户梯形图是根据用途自己编的,在编的时候可以直接拿系统梯形图定义好的功能来用。3.请看DX100使用说明书4....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