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H伺服报警A10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6-04-13):
安川SGDH伺服报警A10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SGDH报A10,是过电流报警,一般报这个警,是驱动器硬件有问题,需要送去检修。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9-03-10):
直接扔掉买一个伺服器就好了。检修也快买一个伺服器了。

网友C:
学习伺服  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