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段速控制怎样设置

楼主(2016-04-13):
有一台303A正弦变频器,希望设置多段速控制。使用3个继电器,继电器1闭合高速运行,继电器2闭合(和继电器1同时闭合)低速运行,继电器1和继电器2同时断开,停止运行。继电器3点动反转。并且要求使用电阻制动,高速加速时间可调,高速和低速频率可调。请问怎样设置,谢谢,303A说明书见附件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只能看手册了。

不同型号的设置上有差别

网友B:
应该是使用两点控制

继电器1 控制正转

继电器2 控制两段速

继电器3 控制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使用两点控制继电器1 控制正转继电器2 控制两段...

就是这样,关键我不明白的是多段速的设置方法,尝试过几次都失败

网友A:
点动,X7端子 3号继电器

1,2号继电器,接X3,X4,具体高速对应多段速1号端子。

对应速度参数设定。

点动反转查查参数在哪儿设,没找见。

没调过这类变频器,以上信息仅供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动,X7端子 3号继电器1,2号继电器,接X3,X4...

已经安装你的思路搞定,虽然有些不一样,谢谢

网友C(2016-06-07):
求助一下各位师傅,正玄变频器在50吨行车上的应用。有图纸最好。万分感谢!邮箱;23607923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