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1400与施耐德AVT312MODBUS通讯

楼主(2016-04-13):
AB 1400PLC与AVT312MODBUS通讯,端子用来正反转,频率由PLC给定,需要读取电机电流,用到的MODBUS地址为读电流3204,写频率8502用PLCMSG指令,选择通道0MODBUS命令用的06写单个寄存器,PLC数据表地址用的是N7:8(HMI给定频率) 读取电流存储地址为N7:9,,硬件上接好后,没有提示MODBUS故障,MSG指令没有出现ER通的情况,拔掉通讯电缆,变频器提示MDBUS故障,但是运行后,变频器无法得到PLC频率,由REDY变成0.0,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变频器端设置的通道1是MODBUS,通道二是AI1,RFC选择的是通道一;命令CD1是通过端子控制, LAC=L3
CHCF=SEP分离,MODBUS地址变频器设置的2;
哪位大侠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楼主:
问题解决了,312变频器MODBUS变量表地址要偏移一位。。。读写才正常,可以连续读取几个位置,然后哪几个寄存器的地址反馈的值跟变量表相对应,就可以判断便宜几位了

网友A(2018-07-05):
顶楼主,感谢你分享资料a

网友B(2018-10-18):
学习交流下 ,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C(2019-01-13):
支持一下,想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D(2020-02-23):
支持一下,想支持一下,想下载下来学习一下下载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