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0PLC编程思路,四台泵轮流运行

楼主(2016-04-14):
四台泵主要抽压力,设定有压力上下限。自动刚开始时四台泵依次启动,当压力达到上限后停掉一台;过一段时间后,压力没有降到下限,再停掉一台;再过一段时间,压力仍然高于下限,再停掉一台;再过一段时间压力还高于下限的话,启动一台再停掉一台;当压力低于下限时,四台泵共同运行,到达上限后就停掉一台,如此循环往复。主要就是这些泵要轮流运行,可以从四台运行开始停泵,但只有一台运行时,就保持一台泵轮流运行,一旦进入自动就不允许四台泵完全停止。当出现故障时就退出自动状态。求编程思路

网友A:
统计4台泵各个的累积运行时间,启动停止按钮2操作时根据这个统计来进行启停。

网友B:
感觉用C语言编好简单,直接在屏里面编程脚本输出到plc,用脚本来控制plc的输出这样不就简单了么

网友B:
4台泵轮流休息,不能改成“按钮”,按下休息一台启动1台么

网友B:
而且在plc,你也可以直接设置一定时间关,再一定时间开,非要设按钮来控制,还不如直接不要plc,直接在控制电路设计这样成本也会低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台泵轮流休息,不能改成“按钮”,按下休息一台启动1台么

“启动2”,“停止2”按钮实际是PLC处理出来的泵启动和泵歇信号,不受人为控制,可能在2台泵运行的时候来了泵启动信号,也可能来了泵歇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计4台泵各个的累积运行时间,启动停止按钮2操作时根据...

这是个自动运行程序,“启动2”,“停止2”按钮实际是PLC处理出来的泵启动和泵歇信号,不受人为控制,可能在2台泵运行的时候来了泵启动信号,也可能来了泵歇信号。

楼主:
我试过统计时间,泵启动信号来时运行时间最短的泵启动,泵歇状态信号来时运行时间最长的泵停止。但是有时候某台泵运行时间运行最短并且已经处于运行状态,这时候来了泵启动信号就会卡在这里,无法走下去了。

网友B:
我用海为的PLC编程做的,都加了备注,只有一个开,一个关2个按钮,按顺序休息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思路了,分享下,看不动的地方再问我好了

网友B:
这里改下,后面的T1改成T5,之前没细看

网友B:
有点小错误,重发下,模拟过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小错误,重发下,模拟过有用的,

谢谢。你可能理解错误了,泵轮流启停的信号不是有时间控制的,比方说M1.0为1时,就需要停掉1台泵,M2.0为1时就需要启动一台泵,现在需要程序解决的是要启动或停掉那一台泵,以实现泵的轮流运行。希望我说的你能理解

网友B:
时间哪个就是模拟一个你给的信号啊,当有一个信号来的时候,就将一台启动一台停止,你也可以分开来做的,给一个信号做一个动作,现在的这个等于是用时间计时器来模拟一个信号,完成2个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统计时间,泵启动信号来时运行时间最短的泵启动,泵...

这个好办,程序里设定一个最短运行时间,如果运行时间不到的话,不予以切换,这个是自动运行下的,

手动就是比较了,那个运行的长,就停了那个

网友D:
不懂,进来支持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E:
启动连锁置位。停止并联复位。应该好捣鼓吧

网友F:
没有怎么学过PLC啊,学习了

网友F:
各种大牛啊,平时要多关注学习

网友G:
实际项目要复杂很多,比如如果停止的是两台下次要优先启动哪台呢?比如一台处于故障、备用状态,要屏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项目要复杂很多,比如如果停止的是两台下次要优先启动...

四台泵主要抽压力,设定有压力上下限。自动刚开始时四台泵依次启动,当压力达到上限后停掉一台;过一段时间后,压力没有降到下限,再停掉一台;再过一段时间,压力仍然高于下限,再停掉一台;再过一段时间压力还高于下限的话,启动一台再停掉一台;当压力低于下限时,四台泵共同运行,到达上限后就停掉一台,如此循环往复。主要就是这些泵要轮流运行,可以从四台运行开始停泵,但只有一台运行时,就保持一台泵轮流运行,一旦进入自动就不允许四台泵完全停止。当出现故障时就退出自动状态。

网友H:
累积4台泵的运行时间,比较时间的长短来轮流启停,在没有到达上限值前,1号泵启动运行一定时间(5分钟10分钟根据实际情况来设定时间的长短)启动2号泵,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累积4台泵的运行时间,比较时间的长短来轮流启停,在没有...

对于上限值下限值,低于下限值时,需要四台泵一起运行,当达到上线之后才开始停泵,只要不低于下线,才能停泵,当只剩下一台泵运行时开始轮流运行。在这里应该避免需要停泵时运行时间最长的泵已经停掉,需要启动时运行时间最短的泵已经在运行了。

网友G:
类似的控制还真搞过一次,是很绕

网友I(2016-05-30):
你这个的用PLC 来做。因为有压力传感器,的用模拟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