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卡件控制阀门问题

楼主(2016-04-14):
厂里的两个阀门连接pks系统 ao板卡控制,阀门不动作,用万用表测量,正线端有4-20ma电流,负线端没有测到电流,电压19伏。用信号发生器在机柜端控制,阀门可动作,正负线测量都有4-20ma电流,电压24伏。求助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如何解决啊。

网友A:
确认一下极性是否接正确吧

网友B:
负线没有测得电流是什么意思,副线电流值是零??

不会是你万用表表笔头没接触好吧。

如果真的没有电流。

拿只有一种解释,线缆屏蔽损坏,把电流泄流了,而且泄的渣都不剩。

网友B:
此外要看看系统的回路配置是否正确,而且PKS系统的控制回路在没有使用时即初始位置,PKS输出电流是等于低于3.8毫安,此时调节阀是不动作的。

楼主:
回复内容:万用表串入负线电流为0,串入正线端电流为11ma多,当时阀位输出是50%,电流值是对的。卡件上把该端子线拆了,负端对地30多欧,正端有时0欧,有时不通,不知为何这样了。

引用 网友B:
负线没有测得电流是什么意思,副线电流值是零??不会是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万用表串入负线电流为0,串入正线端电流为11...

由此可见,到现场调节阀的线缆有问题,而且从描述上看,电缆正电源线受损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负线要经过定位器负载然后在到正电源线的受损处其会有一些电阻,而正电源线的受损处距离测试点较近,其电阻就会很小。

而似断非断切线缆碰穿线管的时候,其电阻值就会有时是零,有时是断路。

要想排除故障,可以到现场调节阀的定位器端,拆掉接线,线缆两端都悬空,此时在测量现场和控制室侧的电缆对地电阻,就可以判断电缆的好坏,以及是那个受损电源线。

如想找到这个的线缆受损的故障点,首先要有耐心,其次也是靠运气,特别是现场距离控制室较远处,线缆走向复杂的情况更不好找,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电缆。

当然换电缆之前,也可以碰碰运气,在现场调节阀定位器附近的穿线管的直通、弯通、三通接线盒处,线缆的防爆软管处,以及线缆槽盒出现处查找一下,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C:
有好资料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哦。。

网友D:
建议检查现场接线和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万用表串入负线...

谢谢帮助,问题找到了,阀门之前有个信号保护器,接线端子设备厂家给的接线图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