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接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4-14):
如图,后面两种接地有什么区别,这是三菱plc模拟编程手册中的接地。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B:
怕其它设备接地线对PLC(工作)接地线产生干扰

楼主:
谢谢您,我想知道后面两种接地方法有什么区别,从图示上都看不出来

引用 网友B:
怕其它设备接地线对PLC(工作)接地线产生干扰

网友B:
后2种,从图接线分析,其它设备的漏电、信号干扰会流入PLC中,产生误动作,特别是电磁信号,谐波等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想知道后面两种接地方法有什么区别,从图示上都...

楼主:
就是后面两种接地方式不都是接到一起接地么?为什么要区别共同接地和共用接地???

引用 网友B:
后2种,从图接线分析,其它设备的漏电、信号干扰会流入P...

网友C:
后面一种共同接地(不允许):plc接地线接在了其他设备的导线上,余下的导线是公用的,而导线只有0.3-0.5毫米平方,所以共享的那段线比较长有电压降嫌疑,所以会有信号干扰PLC。如果共享那段线是10平方以上的就相当于中间图的画法,没有电压降疑虑信号干扰为“0”即可使用。

楼主:
貌似理解了,谢谢您

引用 网友C:
后面一种共同接地(不允许):plc接地线接在了其他设备...

网友D:
貌似学习了------ 菜鸟路过!谢谢!

网友E:
公用接地是2台设备用一个接地装置互不干扰,即使有1台设备干扰大于另1台设备而设备之间不会有干扰因为2台设备之间唯一连接装置是接地装置干扰首先会通过接地而不是在2台设备间相互干扰,这就解释了共同接地是不可选择的

网友F:
有好资料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哦,,

网友G:
二、三的区别在于接地点距离控制器的距离长短不一。

三是控制柜处本身没接地极,长距离到其它设备的接地极处,其接地线电阻不可忽略,由其产生电压降,使控制器的零电位升高,超出接地许可。

楼主:
非常谢谢

引用 网友G:
二、三的区别在于接地点距离控制器的距离长短不一。三是控...

楼主:
好的好的

引用 网友F:
有好资料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哦,,

网友H:
有好资料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啊

网友H: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啊,学习了

网友H:
俺也想知道答案啊!!!!!!!!

网友I:
怕产生干扰或漏电损坏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