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的选型

楼主(2016-04-14):
你好各位 。 请问一下30KW,37KW,55KW电机直接启动要选多大的接触器?  请大神们支招 。 急、在线等

网友A:
接触器选择跟负载性质和工作制有关系。一般情况:30KW、37KW选85A;55KW选15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选择跟负载性质和工作制有关系。一般情况:30KW...

好的 谢谢。 你具体给我讲一下应该怎么选型吗? 怎么样的对应关系?

网友B:
选接触器主要依据是控制电流与操作次数。1.接触器的额定电流要大于电机电流。2.操作次数越多,接触器的额定电流越要放大。3.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选用大接触器,接触器选的越大,使用寿命越长。

网友C:
      楼上讲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