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ix的驱动问题,小弟最近刚刚接触

楼主(2016-04-14):
别人给我一个ifix工程,我给灌进去了,但是为什么配置驱动的时候需要配置3个驱动,mbe,s7a,ge9,。这些不都是跟plc通讯的驱动吗,一个项目不就是用一种plc吗,为什么 需要配置三个,求明白的帮小弟解答疑惑。谢谢 !

网友A:
mbe,s7a,ge9对应不同厂家的PLC驱动。如果你的工程只有一种PLC的话,只要一个对应的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e,s7a,ge9对应不同厂家的PLC驱动。如果你...

哦,那明白了,可能这个工程用到好多PLC。

网友B:
简单说明一下,如果Ifix和西门子300通信时,会用到S7A驱动,和霍尼韦尔通信时,会用到MBE,和GE的PLC通信时,会用到Ge9.如果只用一个驱动,是接收不到其他PLC的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明一下,如果Ifix和西门子300通信时,会用到...

嗯,但我这个工程确实需要配置这三个驱动,说明需要用到三种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