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系列如何计数编码器脉冲

楼主(2016-04-14):
欧姆龙CP1E系列如何计数编码器脉冲,并且计算米数,编码器型号E6B2-CWZ6C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接口,不就OK了吗

网友B:
CP1E的没怎么用,你找一下他的高度计数器输入通道是哪一个,用A相的就行,因为你只是计数,然后将编码器的A相输出接到对应的输入端子。在逻辑中用PRV(读高速脉冲输入指令#10#0D100)将读出的脉冲数存储在D100中,然后根据你外部的换算,每米对应多少脉冲,换算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小弟第一次用欧姆龙的

引用 网友B:
CP1E的没怎么用,你找一下他的高度计数器输入通道是哪...

楼主:
我只把编码器A相接到00口,为什么D200里没有脉冲数量

引用 网友B:
CP1E的没怎么用,你找一下他的高度计数器输入通道是哪...

网友B:
1;检查你的编码器是NPN输出还是PNP输出,这决定着你的脉冲输出是24V+还是24V-,跟你们输入通道公共端是否能构成回路,;

2.先慢速试试,

引用 楼主:
我只把编码器A相接到00口,为什么D200里没有脉冲数...

网友C(2016-05-15):
你PRV如果是100,200那里肯定没有脉冲数了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启用高速计数器后要重新上电重启一下,设置才会生效

网友E(2018-01-26):
我经常使用的就是CP1E,所以正好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E:
想看位置控制,没有就借鉴一下计算米数的。

网友F(2018-06-15):
抽空学习了 感谢楼主慷慨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