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M系列PLC定位点动功能实现方法

楼主(2016-04-14):
   信捷XDM系列PLC定位指令有PLSR(多段脉冲输出)、 PLSF(可变频脉冲输出)、ZRN(机械归零)、STOP(脉冲停止)4个指令。没有专门的JOG点动指令,要实现这一功能可借用PLSR和PLSF这了条指令通过程序编写来实现。

1、使用PLSR指令,配合STOP指令实现。使用PLSR指令调用程序段,假如为第一段,程序如下,具体指令介绍请参考手册

寄存器HD510 脉冲频率,HD512脉冲个数,因为是要实现JOG功能,所以脉冲个数给定一个比较大的正负数,如正转时为90000,反转时为-90000,然后按下按钮X10运动,松开停止。

2、使用PLSF指令实现。这个指令相比较PLSR指令较简单,脉冲频率输入正值正转,负值反转。如下图程序,HD300中输入正值正转,输入负值反转,具体指令介绍请参考手册。

另外,执行程序前请先设置好相关参数。

网友A:
这个点动跟我用的一样。

网友B(2017-11-17):
感谢分享,资料不错,肯定用的上

网友C(2020-02-19):
我也是这么用的,赞一个

网友D:
不错,我也是这么用,

网友E:
我用DRVI指令。。。。。

网友F(2020-07-31):
你好,怎么XDM系列 用不了DDRVI  DDRVA 这两个指令的呀

网友G(2020-10-17):
感谢楼主慷慨分享资料,积分不够

网友H:
感谢分享,资料不错,肯定用的上

cng、

网友I(2022-10-08):
XC就不是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