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应该是电磁铁,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4-14):
刀具打磨修正设备旁边的

不知道起什么作用?一根导线连一块铁丢在地上。

网友A:
你看像不像以前老师教的发电机或电动机那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像不像以前老师教的发电机或电动机那个环

————————————————

上面有开口。

网友A:
必须有开口啊,不然这么换项啊,我说的是有点像把交流电转成直流的那种

网友B:
有好资料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哦

网友C:
磁化? 消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