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读电气图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楼主(2016-04-14):
1. 识读电气图的基本方法

        有些电气图虽然不算太复杂,但如果不从电路原理上掌握其连线规律,诊断线路故障就比较困难,所以要顺利修好常用电气设备,就必须读懂和掌握电气图,尤其是初学者,更要学会识读电气图。对于各类电气图的识读,通常有以下几种基本识图方法。

1)结合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知识看图

        在实际生产的各个领域中,所有电路(如输变配电、电力拖动、照明、电子电路、仪器仪表和家电产品等)都是建立在电工、电子技术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想迅速、准确地看懂电气图,必须具备一定的电工、电子技术知识。例如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的正转和反转控制,就利用了电动机的旋转方向由三相电源的相序来决定的原理,用倒顺开关或两个接触器进行切换,改变输入电动机的电源相序,从而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2)结合电气元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看图

        在电路中有各种电气元件,如配电电路中的负荷开关、断路器、熔断器、互感器、电表等;电力拖动电路中常用的各种继电器、接触器和各种控制开关等;电子电路中,常用的各种晶体二极管、晶体三极管、晶闸管、电容器、电感器及各种集成电路等。因此在看电气图时,首先应了解这些电气元件的性能、结构、工作原理、相互控制关系及在整个电路中的地位和作用。

3)结合典型电路识图

        典型电路就是常见的基本电路,如电动机的启动、制动、正反转控制、过载保护、时间控制、顺序控制、行程控制电路;晶体管整流、振荡和放大电路;晶闸管触发电路;脉冲与数字电路等。

        不管多么复杂的电路,几乎都是由若干典型电路组成的。因此,熟悉各种典型电路,在看图时就迅速地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从而看懂较复杂的电路图。

4)结合有关图纸说明看图

        图纸说明表述了该电气图的所有电气设备的名称及其数码代号,通过阅读说明可以初步了解该图有哪些电气设备。然后通过电气设备的数码代号在电路图中找到该电气设备,再进一步找出相互连线、控制关系,就可以尽快读懂该图,了解该电路的特点和构成。

5)结合电气图的制图要求看图

        电气图的绘制有一些基本规则和要求,这些规则和要求是为了加强图纸的规范性、通用性和示意性而提出的。可以利用这些制图知识准确看图。制图基本知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在绘制电路图时,各种电气元件都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文字符号和图形符号。

    b.主电路部分用粗线画出,控制电路部分用细线画出。一般情况下,主电路画在左侧,控制电路画在右侧。

    c.统一电器的各部分不画在一起,根据其作用原理分散绘出时,为了便于识别,它们用同一文字符号标注。

    d.对完成具有相同性质任务的几个电气元件,在文字符号后加数码以示区别。

    e.电路中所有电气元件都按“平常”状态绘制。

2. 识读电气图的基本步骤

        电气图的识读通常有以下几个基本步骤。

1)阅读设备说明书

        阅读设备说明书,可以了解设备的机械结构、电气传动方式、电气控制要求;电动机和电气元件的分布情况及设备的使用操作方法;各种按钮、开关、熔断器等的作用。

2)阅读图纸说明

        拿到图纸后首先要看图纸说明,搞清设计的内容和施工要求,就能了解图纸的大体情况,抓住读图的重点。图纸说明通常包括图纸的目录、技术说明、元器件明细表和施工说明等。

3)阅读主题栏

        在认真阅读图纸说明的基础上,接着阅读主标题栏,了解电气图的名称及标题栏中有关内容。凭借有关的电路基础知识,对该电气图的类型、性质、作用等有明确的认识,同时大致了解电气图的内容。

4)识读系统图(或框图)

        阅读图纸说明后,就要识读系统图(或框图),从而了解整个系统(或分系统)的情况,即它们的基本组成、相互关系及其主要特征,为进一步理解系统(或分系统)的工作打下基础。

5)识读电路图

        为了进一步理解系统(或分系统)的工作原理,需仔细识读电路图。电路图是电气图的核心,看图难度大。对于复杂的电路图,应先看相关的逻辑图和功能图。

        识读电路图时,先要分清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交流电路和直流电路,其次按照先看主电路再看控制电路的顺序看图。看主电路时,通常从下往上看,即从用电设备开始,经控制元件,顺次往电源方向看。通过识读主电路,要搞清用电设备是怎样从电源取电的,电源经过哪些元件到达负载等。看控制电路时,应自上而下、从左向右看,即先看电源,再看各条回路。通过看控制电路,要搞清它的回路构成、各元件间的联系(如顺序、互锁等)、控制关系和在什么条件下回路构成通路或断路,分析各回路元件的工作状况及其对主电路的控制情况,从而搞清楚整个系统的工作原理。

6)识读接线图

        接线图时以电路图为依据绘制的,因此要对照电路图来看接线图。看接线图时,也要先看主电路再看控制电路。看接线图要根据端子标志、回路标号,从电源端顺次查下去,搞清线路的走向和电路的连接方法,即搞清每个元件是如何通过连线构成闭合回路的。看主电路时,从电源输入端开始,顺次经控制元件和线路到用电设备,与看电路图有所不同。看控制电路时,要从电源的一端到电源的另一端,按元件的顺序对每个回路进行分析。接线图中的线号是电气元件间导线连接的标记,线号相同的导线原则上都可以接在一起。由于接线图多采用单线表示,因此对导线的走向应加以辨别,还要搞清端子板内外电路的连接情况。

网友(2016-11-16):
很详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