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S6000地址识别问题

楼主(2016-04-14):
求助各位大神PWS6600T能不能识别字地址和位地址的混合地址

网友A:
什么意思?什么叫混合地址呢

楼主:
一个地址前面是由字地址后面由位地址组成的

比如1000.14前面是16进制的字地址,后面是B14的位地址

网友B:
你需要在人机画面上 设置显示 字 或 位地址,人机怎么可能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