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菱PLC与pc通信求助!

楼主(2016-04-14):
串口通讯方面的问题!

已经将fx2n-232bd和电脑连起来了。试了很多个程序或者串口调试助手,都不能进行通信。具体的表现是:电脑上用的串口调试助手或自己写的labview程序,从电脑向PLC发数据的时候,232bd上的RD的灯一直闪烁,可是PLC程序里面读不到数据,232bd上的SD的指示灯不闪烁毫无反应啊,且串口助手也收不到数据。

请问该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多谢了

网友A:
首先用三菱编程软件测试能否读写程序,能够读写程序证明线路正常,此时才能做你的数据测试

网友B:
有电缆直接下载程序试试,搞串口调试工具是几个意思呢?

网友C:
赞同小笨熊,线测测能不能读取,看看是否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用三菱编程软件测试能否读写程序,能够读写程序证明线...

无法通过232读写程序,会出现“电缆可能断开”等错误提示,这是不是说明线路是有问题的?该如何查找具体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小笨熊,线测测能不能读取,看看是否连接上

嗯嗯,是无法连接上。起初读写程序时用过,无法用232连接读写,后来就选择了422读写程序。。。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缆直接下载程序试试,搞串口调试工具是几个意思呢?

刚开始接触硬件,所以不熟悉,起初用232读写不成功(无法连接PLC),就选择了通过422读写程序。现在各位提起,我才知道那个表明了线路有问题。。

网友C:
话说你连接的时候还是先看下有没有安装驱动,我之前也有遇到过,如果要做编程,数据连接线还是必须的,三菱plc的驱动我之前是手动安装的,在plc程序安装目录下有驱动的,确认驱动安装后在下载plc,看看连接上没有,数据线一般很少出问题的,要买的话有点贵1000左右吧

楼主:
线路出问题的话,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查找问题呀?串口线2-3,3-2,5-5,是通的;计算机自身的com口我将2、3引脚短接之后可以自收自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你连接的时候还是先看下有没有安装驱动,我之前也有遇...

好的,我去查看一下,谢谢!那个…台式机和PLC之间的232串口线是拿两个9针母头自己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你连接的时候还是先看下有没有安装驱动,我之前也有遇...

请问是要装哪个驱动呢,USB驱动吗?我的是直接将电脑的RS232串口与PLC的232串口相连接的,也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吗?

网友C:
我说的是USB的驱动,232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USB的驱动,232不用

哦…嗯 谢谢了!

网友C:
232可以转USB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可以转USB的啊,

我不是太懂您的意思。。是不是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呀?我现在的情况是在用专用协议(计算机链接)做串口通讯。电脑上有9针串口,PLC上装了FX2N-232-BD扩展,已经用电缆连接好了。目的:例如,从计算机向PLC发送一串数据,ENQ00FFWW3D001001AAAA37,改变寄存器D10的值为十六进制AAAA。但是出现了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可以转USB的啊,

是不是我字符串有问题呀,会不会应该是0500FFWW3D001001AAAA37呢?

网友D:
使用三菱的组件MX-COMPONET组件,加载使用,调用控件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三菱的组件MX-COMPONET组件,加载使用,调...

嗯嗯,谢谢~以后可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三菱的组件MX-COMPONET组件,加载使用,调...

这次的方案已经定了,没办法随意改变 =。=

网友E:
基于232BD模块 与串口助手连接  如通讯协议正确  通讯电缆正确 字符传送都是可以收发OK  主要问题应该取决于你的通讯电缆   如通讯协议不正确是能够接受到数据但数据会出现乱码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于232BD模块 与串口助手连接  如通讯协议正确 ...

非常感谢!现在想想好像是这样的。我记得最初是可以收到一个乱码(十六进制959595)的,但是后来什么都接收不到了。会不会因为我把电缆热插拔造成的,或者是插拔的时候把哪里的线路搞坏了……

网友E:
你需要测试你的通讯线缆的   在标准的ASCALL中    看出 你所发出的数据是什么 意思   看是否是你所发出的标准的ascal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测试你的通讯线缆的   在标准的ASCALL中 ...

我之前有过把电缆一头插在电脑RS232上,另一头将2-3针脚短路,然后发送接收,最终接收到的和发送的一样。这样能否说明电缆是没有问题的呀?

网友E:
串口助手是否设置正确   你重新下载一个串口助手测试一下  2 3要对调的  到你的PC端口时   注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助手是否设置正确   你重新下载一个串口助手测试一...

好的,我明天去试试 谢谢哈

网友F:
你是用三菱的协议还是普通的无协议,其实可以通过编程口通信,很方便,方法很多,网上找协议,mx components  or mx opc ,or kep server

网友G:
赞同第一楼的想法,多试几次

网友G:
其实我也不太懂PLC,好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用三菱的协议还是普通的无协议,其实可以通过编程口通...

用的是三菱的,专用协议(计算机链接)。过了这两天我也学习一下这几种方法,看能不能这次给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菱PLC和PC机通过编程口串行通信实现.doc

谢谢~

网友I:
我是来看评论顺便学习的

网友J:
在设备管理器看下串口是COM几,再到GX里调下串口相同的试试呗。

网友K:
来看评论顺便学习的,看高手论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设备管理器看下串口是COM几,再到GX里调下串口相同...

找人帮忙基本调出来啦~

现在知道的导致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发送的字符串不正确。

从我的这次经历来看,当使用专用协议(计算机链接)、232-BD的时候,如果发送的字符串不正确,是不会收到回复的,连错误代码都没有返回。其他原因正在查找。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主要是:发送的字符串有问题。

下面是我的一些理解。

首先,关于labview中字符串的理解:字符串“ENQ”就是单纯的3个字符E、N、Q,而无法表示“询问”的意思。但是我需要发出例如下列命令:"ENQ"00FFWW3D001001AAAA37(转换为十六进制ASCII码即为0530304646……)。

我的处理方式是:先在程序框图中,创建一个“字符串常量”,然后“右击→十六进制显示”,再输入05;然后,再创建一个“字符串常量”,直接(即默认正常显示)输入00FFWW3D001001AAAA37;最后,用“字符串连接”函数将二者连城一个字符串,发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