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通信的程序

楼主(2016-04-14):
想用欧姆龙CP1E-N40DR的串口读一个仪表的数据

仪表参数 1 03 020 1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使用RXT TXD 指令,就可以了,很简单的,第一步试验的时候,可以用PLC和PC模拟通信,确保你的通信指令没有错误,然后再和仪表通信

网友B:
首先你要知道人家的通讯协议,然后在设置里面设置好,再用RXD指令接收存储就可以了  注意通讯的标志位(在操作手册上有关于A这几个参数的解释)